GA-k8vt800跑FF

楼主(2007-10-22):
各電壓正常
已重刷bios
mos管輪出是好
打了ad ba值正常

用測試坐試了座子沒有問題

由post卡看到复位灯长亮
按复位开关
复位灯不闪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LZ在测试卡跑FF之前都跑过多少?复位灯长亮说明某个设备一直复位。查一下各复位电压。还有能不能是集成网卡和声卡的问题!个人意见,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测试卡跑FF之前都跑过多少?复位灯长亮说明某个设备一直复位。查一下各复位电压。还有能不能是集成网卡和声卡的问题!个人意见,请高手指点。

就一直跑FF

网友:
是8237puls的南桥吧?这个桥出问题的概率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