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7-10-22):
view sonic17 显示器  不加电了 测量一下行管击穿。然后我就换了一个 换好后屏幕上下拉不开 不到1分钟 又不加电了。 估计行管又击穿了 ? 请问会是什么地方 故障?

网友:
上下拉不开应该是场的事呀,或者是供电不对呀。怎么是估计又击了呀,不知道用表测一下吗?另外你要先查一下是什么原因烧的行管,换上后用手摸着行管通电,如果温度高就马上关机,找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