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问题:进进Windows重起!

楼主(2007-10-22):
大家好!我今天刚刚修三星
笔记本
,遇到进Windows重起!还有进Windows蓝屏死机。芯片组是Intel的,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请高手给我点意见,我非常感谢!是硬件故障!
Windows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请大家指点指点我啊!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或者南桥

网友:
哦!
谢谢啊,你说的基准电压是不是带Ref信号的0.9V电压啊,还有怎么知道是南桥的问题啊!麻烦你再说下!

网友:
换内存,不行,换硬盘,试试!还有看看,CPU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换内存,不行,换硬盘,试试!还有看看,CPU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LZ真排除其他配件的问题了吗?看问题想内存问题可能性大点,详细询问客户机子最近的情况。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先换一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