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07-10-22):
昨天遇到这样一块板,正常进入BIOS,更改选项都正常,就是不能选退出并保存。选择回车后屏幕还是那个图像。在按几下就死了,重启后发现改过的选项都保存了,如果不进BIOS也正常进系统。因为是火龙王的板子,在网上没有找到对应的BIOS程序。我应该怎么办?请教高手!谢谢了。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先从最简单开始修

网友:
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原来是用什么CPU的。如果你现在用的CPU太高了。就换个小点的CPU试试。比如,现在你用CD2.66的,就换成赛阳2.0的。

网友:
1。检查电池的电压有没有2。8V以上
2.检查COMS的跳线帽处的电压有没1。6V以上
3。如果没有,请顺着线路跑一下,找到损坏的元件

网友A:
1.看到你们的回复先谢谢各位了!
2.BIOS电池和跳线的电压都正常,CPU一直用原来使用的那个。我想应该不是这些问题吧。
3.能不能是BIOS块本身不良吗?因为网上找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程序就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到你们的回复先谢谢各位了!
2.BIOS电池和跳线的电压都正常,CPU一直用原来使用的那个。我想应该不是这些问题吧。
3.能不能是BIOS块本身不良吗?因为网上找不到这个板子的BIOS程序就没刷。

支持第3点判断

BIOS芯片读无问题,但是写有问题

先加焊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把BIOS程序备份出来,写入另外一个芯片,替换掉原来那个。

网友:
最简单的换块电池试是

网友:
我也有过一片主板,这样子的问题,放了几天后就好了,郁闷。

网友:
1.cpu 坏.2cpu过高,刷较新的bios,找不到就找同桥,同io的看看.
我见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