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虹17液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22):
开机的时候就能看到画面10多秒钟然后马上就黑屏了 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又可以用10多秒钟!!!那位老大晓得亚大概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亚????
黑屏

网友:
高压保护吧。拆开看看哇/

网友A:
不亮时看指示灯颜色.绿色表示有信号输入.检查高压板/灯管.无指示检查电源输入.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子吗??高压保护了

网友:
除了上面各位说的高压与电源部分有问题外,另有驱动板上供电部分有问题也会造成开机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后黑屏,可采用排出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