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整个主板电路图~(解决,)

楼主(2007-10-22):
最近抓紧时间学
主板维修
,不知道哪位有整片主板
电路图
发过来学习下,我再找相应的板子去跑电路图
[
]
主板维修

网友:
电路图都是很老的,你不一定能找到板子!
根据电路图跑线就没意思了。跑线的目的就是要能画出部分电路

网友:
那得炼多长时间呀~~~~~~~~~~~~

网友:
本论坛大把的。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
先找些电路图慢慢跑对照去学呀,,论坛上搜索不到呢。。。。

网友:
每个主板的电路图都不一样,没有必要,只有知道工作流程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要,什么主板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给我发我邮箱
ztttth@163.com
.谢谢

网友(2008-01-30):
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吧,搜“主板电路图”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找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