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用MHDD检测如图
清高手看看是哪的问题,能用MHDD修吗?请指点 满盘都是这样间隔的很有规律
mhdd

网友:
**和我的硬盘一样不过我的全是X

网友:
估计一个碰头或者盘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修呀 有PC3000道 是可以试试呀

网友:
有个磁头坏了
用PCI PC3000先备份ATA
然后 N2,AA,22
做完02后看那个头坏就砍哪个头
[
]

网友:
很明显的磁头坏了!!

网友:
这种盘最好还是不要做N2了,直接Y20搞了算了。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惨...我的开始就是S后面就是跟你一样的有规律的..S X SX 之类的...现在硬盘也残...

网友:
我看你的这个是磁头问题,如果很有规律的话就可以更肯定地说了。

网友:
两个头有个头挂了
挂个SF 看看 不行就只有砍了

网友:
串口的pc3000能修吗

网友:
看来只有砍头了。才可以。

网友:
各位能不能说说具体的办法呀

网友:
明显的一个磁头坏了,砍头啊?

网友:
赶紧砍头吧,肯定能好,你那太规律了!!!

网友:
买过吧!!这个用锤子拆了研究吧!!
都成这样了应该没旧了!!

网友:
强,这样也能修啊,修好了我都不敢用啊!

网友:
ST砍头方法和其它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