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品牌显示器图纸及维修资料

楼主(2007-01-19):
液晶显示器基本原理与维修

网友(2007-03-31):
显示器维修大全(电子书)

显示器维修大全(电子书)

网友:
其他品牌图纸及维修资料

显示器维修基础知识

检修显示器故障的常用方法很多,熟练的掌握和应用其常见的检查,测试,维修方法是显示器维修能很快提高的重要方式。也是能快速查出故障元器件的重要手段!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些维修中常见的检修方法。

网友:
显示器中级维修

显示器中级维修  一共压了8份.单个上传不了.

网友:
显示器维修二十三例

显示器维修二十三例  申明:是我以前下载的,拿来分享!

网友:
显示器简单故障判断及接修时必要检测(基础知识,初学者必备)

一 显示器的工作环境:
   1、温度:CRT一般在10-35℃,液晶显示器一般在0-40℃。不同型号的显示器具体的工作环境请参照其使用手册。
注意:环境温度过低时CRT内部的萌罩板受冷变形而使屏幕出现不规则色块或偏转电路的形变造成磁场的移动而出现模糊或拖尾现象。
例:这种情况在冬季室温较低时比较常见,多数客户都会反映显示器有色斑,即使消磁也无效。解决方法加电半个小时后故障会自动消失。
另外每一种电子元件都有自己的工作环境参数,当环境温度过低时,也可能出现图像抖动,变形等故障。
提醒:当我们在气温低于0℃时把一台CRT显示器从室外带入室内,这时一定不能立即加电试机,需要等待1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使显示器的温度和室内温度相同时,再加电试机,防止由于马上加电显像管受热不均而炸裂漏气报废。
环境温度过高时,显示器自身电路产生的高温不容易发散出去,造成散热不良,出现电路元件热击穿而引起显示器损坏。
2、湿度:30%-80%。
   湿度过大易造成显示器高压放电而损坏FBT或其他元件。同时显示器的电路元件在潮湿的环境中也容易损坏或漏电。如果产生结露现象,水珠会引起电路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坏。
湿度过于干燥时,容易产生静电,发生电击现象,造成人体受伤或电路损坏。
当然如果显示器和主机接地良好,显示器产生的静电就会通过地线释放,就不会产生电击现象。
3、灰尘:CRT显示器的FBT产生的阳极高压在20kV~30kV之间,极易吸引空气中的尘埃粒子。当显示器放置在灰尘或粉尘大的环境中时,高压吸附的灰尘容易积聚在电路板上,造成显示器电路元器件散热不良而损坏,同时也会因灰尘吸收空气中的水份而导致电路元器件变值或短路而造成故障。
同时CRT的屏幕也会因高压吸附灰尘而降低亮度,使用者会不自觉的调大显示器的亮度,从而造成CRT过早老化。对于面粉厂,水泥厂,煤矿等粉尘大的单位要注意对放计算机等外设的防尘工作。
为有效预防灰尘危害,确保显示器在相对干净的环境中使用,应该给显示器购买一个专用的防尘罩,每次用完后应及时用防尘罩罩上(注意不要在关机后立即罩上,因为显示器在关机后需要一定时间来散热)。
4、光线:显示器荧光屏绝对不能受阳光直射或其他强光照射,否则会加速CRT荧光粉的老化。另外在强光的照射下,使用者的眼睛也容易疲劳,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
例:如果CRT显示器的荧光屏长期受阳光直射时,会造成部分区域出现暗斑,整屏亮度不均。这种故障不属于产品质量总题,只能通过更换CRT显像管解决。
5、空气:显示器不能放在有酸性,腐蚀性,煤气等气休含量过高的环境中,否则会造成CRT表面的防静电涂层脱落和电路元件过早老化而损坏。对于油漆厂,溶济厂,化工厂等要注意显示器等计算机外设的保护。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煤气(包括煤炉产生的)是家用电器的大敌,因此家用电器一定要避免在此类环境中使用。
6、磁场:CRT显示器是靠自身电路产生的可控磁场近控制电子轰击CRT表面的荧光粉而还原图像的。如果有额外的磁场干扰或叠加时就会产生图像不能正常还原,而使图像出现抖动,色块,倾斜等。
   计算机工作时要远离磁场,如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易产生磁场的家用电器。
   7、电源:一般显示器的工作电压在交流100-240V。必须接触良好,使用能够提供5个安培以上电流的电源插座。
显示器工作时不要和电视机,冰箱,空调,吸尘器,音响等大功率或强磁场在一起使用。
当进户电在160-180之间变化时,就会产生主机频繁重启,但显示器的工作却没有变化。
8、放置平台:显示器等外设应放置在平稳不晃动的工作台上,避免造成意外损坏。
9、后备电源:为了你的正常使用和避免显示器意外损坏,有条件的话给您的电脑配备UPS后备电源。
  二 显示器的使用与维护
  1、菜单设置
   <1>、亮度:一般设置在60-80。过亮易造成眼睛疲劳。
   <2>、对比度:一般可设置在90-100。
<3>、刷新率:一般设置在75-85,不要设置在显示器的最高极限。因为当显示器工作在极限状态时,容易引起电路元件的老化而造成损坏。
例:CRT显示器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其驱动程序,显示器的垂直刷新率就可能超出其工作范围。这时当我们强行或无意识设定过高刷新率时,显示器虽然也能够正常工作,但显示器内部会发出不太明显的尖叫(或叫做啸叫)声。解决方法,降低显示器的垂直刷新率。这种问题对于大部分显示器因为有保护电路,设定过高时就会自动保护,不会造成显示器损坏。
  2、显示器的表面按钮或旋钮不要用力过大或过度旋转。电源开关不要频繁的开关,这样做容易造成内部元件的损坏从而显示器不亮或工作不正常。
3、CRT表面清洗:目前15"以上的显示器为了提高图象的亮度和对比度同时也为了减少X射线的幅射,都采用了表面涂层处理。
当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CRT表面会有油污或灰尘等,这时可用软布蘸清水或中性清洗剂(软布不能流水,只是有些潮湿),从显示器中心往外划圆擦洗。
如果有专用的CRT清洗剂最好,按使用说明使用。(注:一切清洁工作均须在拔掉电源线后进行)。
4、显示器内部清扫除尘:因为显示器内部有高压电路,为了防止出现人身伤害,对于显示器内部的除尘,最好有专业人员处理或有专业人员在场。
5、当显示器不用时,最好用防尘罩盖住,以减少灰尘的积聚。
6、显示器的视保屏的选取
因为目前市面上流行的17”以上的显示器都采用了表面涂层处理,其对外幅射量很少。另外只要显示器通过质量检验认证,其对人体的威害就微乎其微了。因此新购买的显示器一般不要在其前面加挂视保屏。如果你加挂了视保屏,因为光线的传播多了一层,肯定有光的损失,这时你无形中要调大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长时间的使用会加速显示器的老化。
不过对于有些国外垃圾显示器17”,19:”,21”,因为其使用年限过长,CRT老化,但是国内的销售者人为的调整显示器的亮度和其他指标,这类显示器对人体的威害严重。所以一般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此类显示器,以免损害自己的身体。如果已经在使用此类显示器,那么请您使用视保屏。
三 维修流程
  1、询问
   当客户送来显示器后,应向客户询问其故障出现时的情况及其周围环境。如:当故障出现时有没有异常的响声或有异味,有烟雾等不正常的现象。还有是不是室内的湿度,温度是不是过低,是不是太高等。
2、检查客户的保卡和购机发票。
对于客户无法提供购机发票和保卡的,按第三方付费客户接修,明确告诉客户公司的收费标准;对于保修期内的客户,向客户当面陈述公司的服务标准。
3、加电试机
   如果知道该机有异响,冒烟等不正常现象时,最好不要加电试机,以免人为将故障扩大化。如果一定要加电试机,一定手不要离开电源插座的开关,以随时断开电源。对于其他故障,加电后仔细检查并和客户同时确定故障现象,以方便维修人员检修。
4、故障判断与检测
详见附述
注意事项:
(1)、对于显示器加电后不亮,显示器也无异响的故障,如果本部门无技术力量进行维修,就向客户当面讲清楚可能的原因。因显示器进水,显像管损坏都可能导致显示器过保或维修费用过高,将来无法向客户解释,导致红快承担相关损失。
(2)、对于显示器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同时显示器内部有“啪啪”打火的声音。这种故障不能长时间加电,避免故障继续扩大。
切记:在单据填写时必须向客户说明此故障可能会导致显像管极间短路而出现无法修复的偏色故障或显像管漏气报废,要求客户故障描述栏签字确认,以减轻红快可能承担的相关责任。
解决方法更换显像管。
(3)、对于屏幕表面局部有暗斑或大块不均匀色斑时,先通过机身的消磁开关进行手动消磁,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有所减轻。如果消磁后故障没有变化,再检查显示器周围是否有强磁干扰。如无可转动显示器,换个方向或换个房间试一试。如果还没有改变,这时基本可判断故障为显像管人为损坏或其他原因损坏造成。具体故障如左图所示。
解决方法只能更换显像管,费用为五六百元,该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
5、填写送修服务单,详细注明故障类型
6、返修或在当地红快进行维修,对于收费维修显示器,也可委托当地有实力的维修单位进行维修。
7、烤机:
因为有些软故障具有无规律性,隐蔽性(TANK),另外也为了避免此类故障重复出现和检验所更换元件的稳定性和可用性,一定在机器修复之后,进行1-2天的不间断运行,以确定机器的故障已经彻底排除。烤机时,应分别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检验显示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防止显示器在个别工作模式正常,而在有的工作模式不正常。
8、通知客户取机或把机器送还客户
电话通知客户取机时,一定要告诉客户需要携带送修单的客户联,否则无法取走显示器。
当把机器送还给客户时,一定要当面向客户检验,以证明客户所陈述的故障现象已经修复当使用正常。如果属于需要收费的机器,要向客户说明收费的理由及相关费用。
四、故障类型判断
(1)、电源损坏的判断
对于以前采用旋钮调整的14",15"显示器,电源开关为硬开关。当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时,显示器内部的电源被完全切断。而对于采用数控技术的显示器,其工作状态是由显示器内部的MCU控制的。当您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和MCU电路部仍处于工作状态。如果你长时间不使用显示器时,最好把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拔掉。
<1>、电源开关的损坏
      数控显示器电源开关的工作在小电流状态,其损坏的极率很小。当您插入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时,如果能够听到轻微的“噼啪”声,说明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同时电源保险丝完好。如果显示器的电源指灯不亮,大多情况下不是开关坏,而是电源电路故障。
<2>、保险丝的损坏
如果是保险丝损坏,不要轻易的更换保险丝,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基本判断标准如下:
⑴.、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⑵、.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⑶.、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⑷、.玻管严重炸裂。
<3>、电源线的损坏
      有时因为意外的用力拉动或碰撞,电源线也可能内部断线,这时采用替换法即可查出。
(2)、有没有不正常的声音
   显示器固有的几种正常声音:内部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连续两次,间隔4S),行电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的一声或两声),高压充电的声音(吱吱啦啦的声音长约3秒钟)。
<1>、清晰的“啪啪”高压放电声。
      这一般是由于FBT周围电路有高压放电现象。返回维修。
<2>、继电器连续动作的“咔嗒”声。
      这是由于模式判别电路或MCU故障所致。返回维修。
<3>、轻微的“吱吱”声。
      显示器内部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电源负载过重所致。返回维修。
<4>、微弱弱的“嗒嗒”声。
如果有这种声音时,有时会伴有电源指示灯明暗闪亮。这是因为电源电路有严重的短路情况。返回维修。
<5>、明显的“沙沙”声。
  这一般是显示器开关变压器的接地端松动造成的。返回维修。
(3)、异味的判断
对于新购买显示器,刚开机使用时在前几天内有一种塑胶味,这是因为内部元件的固定使用了热熔胶或其他胶类和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和内部一些电感线圈内部的绝缘漆在显示器工作时散发的味道。
<1>、酸味:如果有这种味道,一般是内部电容有过热或过压爆裂,电容的酸性气体溢出所致。
<2>、糊味: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大发热源件如功率管,二极管,大电阻等过量发热烧毁电路板所致。
<3>、臭味: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高压嘴受潮漏电对空气放电所致。
(4)、图象是不是正常
<1>、横线
(1)一条或两条淡淡的横线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因其采用栅形的荫罩板,为了防止荫罩板变形而加有阻尼线,15"为一根,17"为两根。
(2)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横条
如果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数厘米宽的深颜色干扰条并可上下移动且时有时无,这时可判断是显示器行电路部分有虚焊情况。
(3)、显示器图像明显偏白,且不可调,还伴有从右上至左下的数根斜线,如左图。这时显示器亮度控制电路失控所致,需要拆机维修。
  <2>、竖线
(1)极细不易觉察的细竖线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可能是因为气温过低,荫罩板有轻微的形变引起的,这种情况一般等温度正常时就消失了。
(2)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竖条
这一般是场电路有元件损坏或是有虚焊引起的。
(3)左侧有细线
显示器左侧靠近边缘的地方有轻微的细线,这是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造成的,只是有的显示器明显一点,有的不明显罢了。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都属于合格的产品。
    (4)两边有S形的上下移动的竖条
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电源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有个别管子损坏或是高压电容容量减小所致。
<3>、黑点
(1)        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
由于目前的生产工艺带不能保证每一个CRT上的荧光粉都完全正常,因此个别显示器上有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这是正常的。
(2)        较大的黑点
这种黑点一般出现在显示器中心位置,这一般是因为消亮点电路失效所致,中心位置的荧光粉过早老化所致。这种情况无法修复。
(3)        不规则跳动的黑点
这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干扰所致。
  <4>、亮点
(1)        极小的白色亮点
同小黑点,是由于生产工艺造成的。
(2)        彩色亮点
是由于水珠或油滴飞溅到CRT表面产生的光线散射现象。擦洗清除即可。
(3)        不规则的白块
对于有表面涂层的显示器是由于表面涂层脱落所致。无法修复。
(4)        不规则出现的跳动的白点或白线,大约有直径1-2毫米。
这一般是由于外部强信号干扰所致。但内部电路故障时也有此现象出现。
<5>、水波纹
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还不能完全消除显示器的水波纹(也叫摩尔干扰),只能减少。有的客户把水波纹严重的叫“旋涡”。当显示器刚开机时,这种现象会非常明显,但过半个小时以上时,这种情况应该减少或消失。只要干扰在允许的范围内,都属于正常。
注意:如果要显示器正常工作一定要给之以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否则会出现非常奇怪的故障。
对于使用了分频器的多台显示器,有时会出现图像像刮风似的会从显示器的一端偏向另一端。其原因是分频器信号线接触不良或分频器损坏。如左图所示。
<6>闪烁
一般是由于刷新率过低所致。但是如果你把显示器的刷新率调到75HZ以上时,图像仍然闪烁如故,这可能是显示器内部电路出了问题。
  <7>、抖动
⑴.        整个图像整同时上下幅抖动。
场电路性能不好。
⑵.        整个图像整同时左右的跳动。
行电路性能不好。
⑶.        CRT屏幕只是部分区域有图像左右抖动现象。
⑷.        图像明暗变化明显,有时同时伴有图像大小变化。
⑸.        对于局部图像有从下至上的轻微的抖动爬行,这是因为CRT显示器的制造工艺,电子电路的离散性造成的,不属于故障,无法彻底解决。
  <8>、模糊
⑴.        刚开始清晰,随使用时间越来越模糊。
这是显示器的行扫描电路有问题,可能是FBT漏电漂移,也可能是行管,逆程二极管,逆程电容的热稳定性能不好所致。这种故障只能返回维修。
⑵.        刚开始模糊,过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后清晰并正常。
这一般是CRT管座受潮所致。大多是由于显示器所在的工作环境湿度太多,显示器又不经常使用,管座受潮电阻增大所致。故障轻微时把显示器连续运行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严重这时需要更换CRT管座。
⑶.        整个CRTtank屏幕图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和图像细节。
这一般是FBT的聚焦电位器移动,或FBT漏电。如果是年代久远的显示器大多是CRT老化散焦所致。如果是电位器移动可通过调整解决,如果是FBT漏电只能通过更换FBT。
⑷.        整个CRT屏幕图像象风刮似的向一个方向拖尾。[
这时你可以比较此时的OSD菜单是否也是同样现象。如果不是,这可能是显卡有故障。如果是,这是显示器的色处理电路故障所致。
⑸.        CRT屏幕部分区域带彩色镶边。
这一般是显示器的静会聚性能不好。当显示器部分磁化时也有该现象。该故障需要拆机调整。
<9>、变形
1)        刚开机时屏幕有此小,过几分钟后就基本正常了。
这是显示器典型的“呼吸效应”,只是太过于明显罢了。正常情况下显示器在工作时,图像不应该有明显地变大或变小,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说明显示器内部的元件热稳定性能不好。
2)        图像扭曲变形。
图像严重扭曲,通过调整OSD菜单仍不能恢复正常或调整正常后在关机后丢失,这说明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或MCU控制电路有问题。
<10>、色斑
屏幕上有不规则的色块或部分区域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或偏暗,这是由于显示器磁化所致。如果是轻微的磁化,通过显示器自身的消磁电路或外用消磁棒便可以解决。但如果是显示器内部的萌罩板磁化或其变形,则色斑是无法去除的。
<11>、偏色
1)        如果显示器明显的缺某一基色(R,G,BTANK),这是显示器信号通路问题所致。请先检查15针D形插头,看1,2, 3号针是否有残缺。如果没有就是信号线内部断线或尾板电路有问题。
2)        如果是显示器屏幕恒问R或G或B,且调整无效,这可能是CRT显像管内部碰极或尾板电路故障。
3)        如果是图像的底色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这时可以通过OSD菜单中的RGB调整恢复正常。
判断方法:对于图像偏色的显示器,我们可以按下显示器面板上的“MENU”键,呼出OSD菜单,观察OSD菜单的颜色是否正常。如果OSD菜单也同样偏色,故障部位是显示器内部的尾板或显像管;如果OSD菜单颜色正常,故障部位是显卡,信号线,还有软件设置。具体故障如左图所示。
<12>、显示器屏幕过暗且亮度调到最大
如果显示器亮度过暗但此时亮度调整却是100,这时可进入工厂模式对副亮度进行调整。因为显示器的每一种工作模式在显示器的存储器中都有用户数据和标准数据,当用户进行调整时,显示器的MCU要把当前的数据和标准数据进行比较,以防止引起显示器电路保护崔江涛。如果显示器的标准数据被意外的改动,这时就出现显示器过暗或过亮的情况。
<13>、显示器菜单设置不能存储
每次开机后都需要重新调整显示器的设置,调整后能够正常使用,但关机后数据丢失。这是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有故障,不能保存当前的设置信息。
<14>、液晶显示器有时会遇到图像明显偏向一侧,但OSD菜单可以自由调节到屏幕的任何位置。通过调节OSD菜单也无法使图像达到满屏。这种故障不是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因为信号线接触不良或使用了分频器。如左图所示。

网友:
常见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大全(9月1日更新......上传有图片,方便大家学习!!!)

大家也许见过或听说过:谁家的电视机坏了--图像的颜色乱了,图像乱跳,图像变形等问题,那肯定要请电视机维修人员来修。但是奇怪的是维修人员到了家里,既不用螺丝刀拆开机壳,也不用电烙铁进行焊接,只是把遥控器“乱”按了一通,电视机的就“修好”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既然电视机“坏了”可以不用拆机就能修好?那我们的显示器是不是“坏了”也可以不用拆机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显示器的工作原理:自显示器采用了总线I2C数控技术以后,显示器的颜色,亮度,对比度,消磁,模式,特殊功能调整,故障检测等都是在显示器内部的微处理器(MCU,也就类似于计算机的CPU)的控制下完成的。当显示器加电开机后,显示器内部的MCU首先加电复位,开始初始化,再接着从显示器内的存储器(一般为串行存储芯片,型号为24C08,24C16或者是93C46,93C56等等,容量为几K字节)中读取显示器的标准工作状态值和上次工作时的状态数值,并同时检测当前各部件的工作状态,然后按读取的数值控制相应单元电路工作,同时根据行场信号的极性和行频不同选定相应的显示工作模式,完成图像和文字的显示。当然,如果显示器的MCU损坏,显示器是肯定不能正常工作的。显示器采用数控技术后,取消了尾板上的亮平衡和暗平衡调整用的电位器,及主板上的行频和中心位置调整电位器,杜绝了因电位器氧化生锈而产生故障的隐患,提高了显示器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可靠性。
既然数控显示器的白平衡,暗平衡与几何失真等有关参数都可以通过显示器的OSD菜单进行调整,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某些场合下可以不用拆机就能把显示器的一些故障排除。那这就必须提起“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这和电视机的工厂模式一样,是一种隐藏的菜单调整功能,用于显示器在出厂前和维修时进行调试。
现在市面上的显示器多数都是屏显OSD(Operation System Display)控制方式(采用指示灯调整的数控显示器也有工厂模式,不过也需要根据指示灯状态来判断),因为生产厂家的技术保密的原因,每种显示器的工厂模式一般都只有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知道,并且还人为的设置技术壁垒,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显示器采用不同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正因为如此,一些本来非常简单的故障也一定返回维修站或返厂才能解决,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因为维修周期的延长和在运输过程中多次搬移和包装原因,常常会造成显示器摔坏和表面划伤,这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经销商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投诉也多数也此而起。
所以在这里我把自己平时收集整理的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同时,各生产厂家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的显示器,其功能和性能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也会不同,所以也希望其他朋友手有不同型号的显示器工厂模式进入方法的来信告诉我,我的E-MAIL:tank@e165.com 或者 tank@sohu.com。
知识的力量在于共享,特别在今天网络时代。

一、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解决的故障类型
1.图像的亮度偏暗,即使把用户模式中的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到最大,也无法看清某些内容的细节,特别是在玩游戏时,如果遇到黑暗处时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2.图像的左右两边无法调整为垂直,总有很明显的偏差。
3.水平方向的图像宽度变窄,即使把左右宽度调为最大,也不能达到满幅。也可能是上下之间的宽度不能达到满屏或过大,超出了显示器屏幕之外。
4.水平有变曲,上边或下边不水平有挑角等。
5.图像在某一色温下颜色明显偏向某一种颜色,改变色温时有的色温下图像显示正常。
6.用户模式中的某一菜单功能不能使用,如消磁,锁定键盘等。
7.图像模糊,有时还有字符上下或左右抖动的情况。
8.字符或图标在屏幕上的大小不一致,在有的地方大,而在有的地方小。
9.显示器图像显示正常,但是某一区域有清晰可见的网纹出现。
10.查看显示器的主要性能参数,工作总时间等。
11.改变显示器的节能工作方式,是否打开老化开关,OSD菜单功能选择等。

二、为什么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调整?
显示器采用总线控制的数控方式后,显示器内部取消了大部分的可调电位器,显示器也就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因电位器氧化后接触不良而造成的故障,同时因为I2C总线控制,PCB板的布线也方便多了,各集成电路之间的连线比以前的模拟显示器少多了,功能更强大,调试更简单,可以轻松的实现图像的枕形失真,桶形失真,平等四边形调整,上角垫,下角垫,旋转等特殊功能的调,并且就边黑平衡和白平衡的调整也不再利用电位器来实现了,只须通过OSD菜单就能完成。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使用手机打电话时,有时会因为信号太弱或者有强干扰而中断通话。同理,在计算机工作过程中,如果周围环境中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或者由于信号线过长造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衰减过大,这时接收端收到的信号就可能发生错误。当错误率很低或只有个别数据位发生错误时,系统没有检测出来,这时就可能被接收下来,并进行存储。这就是为什么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为什么亮度,对比度会突然变暗,颜色突然变乱无法调整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入工厂模式进行调整,使之恢复正常数值。
不过有时候,进入工厂模式也无法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只能重写显示器中的存储器内容,需使用专用的编程器进行读写,或者更换存储芯片。

网友:
好,正用得着。我一般只要升到初中就满意了,不想当文盲。

⑵、.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⑶.、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⑷、.玻管严重炸裂。

这3条应判为何种故障?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

网友:
CRT显示器资料大全(不断更新中......)

电脑的显示器的故障分为软故障和硬故障,当我们的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时,我们应该先简单的分析一下,故障出在哪里,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显示器的内部电路坏了,然后再确定是否需要送修,这样可以少跑一些冤枉路。按显示器的故障分类有如下故障现象:
1  黑屏
当你打开电脑后,过了几分钟后还没有图像出现。这时你应该首先看看显示器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不亮再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是否接好了。如果电源线插接良好(要保证电源插座有电,可以换一个插孔试一下),并且电源开关是开着的,但显示器指示灯不亮,这说明显示器内部电路有故障,这时应该送专门的维修部门修理。
如果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这时你应该重新启动电脑,并注意主机的指示灯是否闪亮,主机里是否有“嘀”的一声。如果有说明电脑已经正常启动。这时应检查显示器与主机的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和主机相连的15针D形插头是否松动,插头内的针是否有断,歪,短等情况。如果连接正常(有条件的话换一台显示器试一下,或换一台主机试一下,是谁的故障马上就看出来了,因为其中还有显卡的故障),说明显示器内部有故障,应送修。
目前显示器都是节能型的,会根据主机送来的行场同步信号自动工作在相应的状态和模式,面板上的指示灯同时指示出相应的状态。通常为橙色闪烁-关机或睡眠,橙色-挂起,黄色-等待,绿色-正常显示。
当您的显示器黑屏时,经过你的细心检查不是主机的毛病时,这时最好不要连续或长时间的给显示器加电,以免故障扩大。
        2  花屏
通常是由于显示器不支持主机送来的显示模式,往往是高于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引起屏幕的图像混乱,无法看清楚屏幕上的图像和文字。如果是具有模式自动识别的显示器,有可能是黑屏状态,但这时面板下方指示灯为绿色。这时你可以重新启动电脑进入安全模式,把显示模式改为640*480后,再次启动电脑即可恢复。如果这种方法不行,你可以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程序删除,然后在正常模式下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即可。还有在显卡的显存发生故障时会出现屏幕上固定位置显示混乱,而其他地方却显示正常。
也有个别的显卡损坏造成花屏的,但这种情况几率很小。
        3  缺色
比较明显的是缺红色或黄色,或蓝色,也有可能是颜色混乱,但图像细节清晰。这时显示器看得时间稍微长一点,眼睛就很不舒服,有刺痛感。这时你可以在关机后,检查一下你的显示器和主机的连接插头,看里面的针是否有断的(并不是全缺,而是有,但只露出了一半),松的,歪的(偏折在一边或与其他针连在一起)。(请注意显示器和主机通常使用的是15针D形插头,一般只用的11根,一般会空着9和5,11号针,我们不必感到奇怪,不要人为的用大头针把缺针给补齐)。再检查显卡是否松动。如果这些没有问题,显示器便可以送修了。
当屏幕整个出现红色(R),绿色(G),蓝(B)时,这时候一定是显示器内部电路坏了。
        4  色块
如果你的显示器屏上有不规则的色块,这时你应该检查在你的显示器周围是否有磁性物体,如收音机,手机,CD机,磁性螺丝刀等。还有注意显示器与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不要靠的太近。
如果你的音箱不防磁,那就会引起显示器磁化。如果是上述原因引起的,你可以使用显示器的手动消磁功能(Degauss)便可解决上述问题。如果您的显示器没有手动消磁,您可以把显示器关机30分钟或更长时间,再开机一般即可解决。重复上述过程二到三次即可。
如果按上述操作之后没有效果,或者经过你仔细检查显示器周围没有任何带磁性物体,这说明你的显示器自动消磁电路有故障,需要送修。
注意:显示器在冬季使用时有时会有明显的偏色,色斑等情况,这主要是温度太低和显示器在冬季较易受地磁的影响。当气温升高时,这些情况就会消失。
        5  图像小
如果是CRT显示器,如果经过你细心的调节OSD菜单或旋钮,还是不能达到满屏,这时说明显示器的行场扫描部分有故障,应送修。
现在大部分显示器都可以通过OSD菜单直接对显示器的不同参数进行调整。如亮度,对比度,水平中心位置,水平宽度,垂直中心位置,垂直宽度,枕形调节,梯形调节;有的功能更多,还有水波纹调节,R,G,B三基色调节,色温调节等。这些可以根据用户个人爱好来分别设置。
注意:老的笔记本的液晶显示器在不同的显示模式在屏幕上显示大小是不同的,其中640*480最小,只在屏幕中间占了一小块。
        6  图像不稳定
如果图像上下翻滚,左右卷边,有多幅重迭图像(还能够识别)时,这说明是显示器硬件有故障,应送修。
        7  图像变形
如果屏幕上的图像上大下小,或下大上小,或左宽右窄,或右宽左窄,图像两连成S形,经过OSD菜单调整,还时不能解决问题时,这可能是显示器硬件电路有故障,应该送修。
        8图像部分或全部无规律的跳动
这时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外设,可能是你使用了质量不好的UPS,音箱,稳压电源,也可能是你的主机电源所致或者你的手机放在显示器旁边。这时你可以分别关闭不同外设来观察显示器屏幕的画面是否有变化。但如果经过你的检查没有干扰因素,这时你的显示器就应该送修了。
        一般情况下,显示器有上述几种故障现象。当您的显示器工作不正常时,你可以比较一下是属于上述的哪种现象,按上述方法经过你的细心调整没有效果时,你就可以放心地送显示器去维修了,这时电脑公司不会“敲”你了。
还有一点:如果显示器不经常使用或使用环境湿度大,显示器的管座受潮氧化所致,这时如果轻微(过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正常了),你可以不必理会,如果是过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这个时候就要更换显像管的管座了。
当在你购买二手显示器时,你可以根据开机后屏幕上出现图像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显示器老化的程度,一般不应该超过10秒。

网友:
显示器维修培训资料(维修案例).rar.rar

显示器维修培训资料(维修案例).rar.rar

显示器维修培训资料(维修案例).rar.rar.PDF

网友:
液晶显示器工作原理

非常实用的液晶显示器工作原理     冠捷T560K液晶显示器维修指导书

T560K LCD.rar

网友:
其他品牌显示器图纸及资料

显示器初级教材.part1

网友:
显示器初级教材2

显示器初级教材.part2

网友:
显示器初级教材3

显示器初级教材.part3

网友(2007-04-30):
这是我在2004年前后收集整理出来的.

这份资料目前在网上广为传播,希望大家收藏.对于显示器工厂模式,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开机组合键来进入.多数液晶显示器都是按住"MENU"键再开机来进入工厂模式的,可以消除液晶显示器的使用时间,背光使用时间.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购买的样品机,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查看显示器的使用时间来判断.

网友:
中文的3842原理图

3842的原理图,

1.67 M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9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共三部分这是第一部分

网友:
二楼dwb001 你太快了
这是第二部分

网友:
这是第三部分。
每次上传的附件太小,很麻烦,能不能让中级会员的上传资料的权限大一些

网友(2007-06-01):
CRT显示器有部分在保存时需要有技巧,有部分参数虽然能调整但不能保存。

网友(2007-07-14):
(CRT) SAA4848的功能脚位

菲利普107H6用单片SAA4848的功能脚位的功能
SAA4848/SAA4849PS脚功能

一脚为开关控制选择端。本机直接接VCC未用。
二脚为SCL串行时钟输入脚。
三脚为SDA串行数据输入脚。
四、九、十、五十三脚(CS0、CS1、CS2、CS3)为CS切换控制脚,在低频时,CPU的这几个脚全部都输出低电平。在高频时,CPU的这几个脚都输出高电平,CS切换电路全部断开。例如,当画面切换到某个频率时,此脚输出一个高电平时,Q417内部MOSE管导通,C428电容接入电路,与C425并联,行扫描的电流的震荡正弦波的幅度更大,达到自动校正两边大,中间小的线性失真的目的。
六脚为行线性控制脚。
七脚为行频非锁相输出端。在刚开机或切换画面时输出高电平,加到Q705的B极,Q705截止,T402 PIN14-4输出的电压经过D706整流,C713滤波,经过R725分压后的负压直接加到G1,黑屏保护。
八脚为钳位脉冲输出脚,通过H803-P802 PIN6加到IC801 PIN23进行视屏脉冲的钳位与消阴。
九脚为CS1。
十脚为CS2
十一脚NC未用
十二脚为节能控制脚。
十三脚为逆程电容是否接入的继电器控制脚。当高频时,此脚输出高电平,通过R446,加到Q412的B极,Q412导通,12V电压通过RY401 PIN1-PIN2 Q412的C-E到地,RY401的线圈产生磁场,继电器吸合,逆程电容C472、C426接入电路。高压降低,行幅增大。
十四脚为接地脚。
十五脚为内部数字电路3.3V供电脚,本机种未用到。
十六脚为CPU 5V供电脚。它的供电是由6.3V经过IC902稳压得到。
十七脚为地。
十八脚为B+驱动输出脚。
十九脚为地
二十脚为行驱动输出脚。
二十一脚为行反馈信号输出脚。加到IC801的PIN 24去定位OSD菜单在屏幕的位置。
二十二脚为为X射线保护脚。当此脚电压大于8V时,关闭行驱动和B+驱动输出。
二十三脚为为复位脚,高电平有效。当开机时,电容C145        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5V电压直接加到二十三脚进行复位。等电容的电荷充满后,变为低电平,复位结束。
二十四脚为场动态聚焦输出脚。二十五脚为消磁电平输出脚。
二十六脚为行激励控制输出端。不同频率下 ,此脚输出的电压不一样,Q404导通程度不一样,Q404 C E极内阻不一样,Q404的C E极与R428并联,加到行管B极的驱动脉冲幅度不一样,使行管达到最佳激励状态。
二十七、二十八脚按键识别脚。
二十九为空脚
三十脚为行场扫描、震荡供电脚。
三十一脚为LED控制脚。
三十二为高压变动率控制脚。
三十三脚为场输出控制脚。
三十四脚为场输出控制脚.
三十五脚为EW-OUT输出脚,此脚用于控制行幅与其它几何失真。
三十六脚为基准恒流源形成脚。
三十七脚为基准电压形成脚。
三十八脚为地。
三十九脚为B+电流检测输出脚。
四十脚为B+反馈输入脚。
四十一脚为B+反馈输出脚。
四十二脚为地。
四十三脚为3.3V滤波脚。
四十四脚为地。
四十五脚、四十六脚为晶体振荡脚。
四十七脚NC未用。
四十八脚为电源识别脚。
四十九为场输出脚。
五十脚为行反馈脚。
五十一脚为EEPROM写保护脚。
五十二脚为行同步信号输入脚。
五十三脚为场同步信号输入脚。
五十四脚为串行时钟输入脚。
五十五脚为串行数据输入脚。
五十六脚为C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