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机器,只有0.1安的电流,怎么下手啊?

楼主(2007-10-23):
NEC的机器,只有0.1安的电流,怎么下手啊?今天接的一台机器,发现供电芯片坏了,换了以后,还是同样的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半了?是动IO?还是杀南桥呢?

网友:
我是个新手,帮你顶下

网友:
你怎么发现供电芯片坏的?先量量各个电感,看哪些电压没起来

网友:
全面了解主板架构,看各个电压起来了没有,不要轻易定义SB,NB的问题,特别要排除虚焊。

网友:
主板上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呀。

网友:
你看看待机条件都有没有。

网友:
先判断有没短路的位置。。确定没有了。在考虑电源ic的起振条件。。

网友:
有电流摆动说明待机应该没问题哦
你开机看看电流怎么动!
参照前面有篇文章很详细的说电流摆动及对应的情况

网友:
要是不懂最好不要接这种维修免得把别人机子弄坏了,你都没说清楚供电芯片是怎么回事就说是坏的,很让人不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