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主板

楼主(2007-10-23):
请问用笔指到那个块子W83301GR做什么用????

网友:
W83301GR是华邦生产的ACPI-STR控制芯片,它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内存在STR(Suspend To RAM)状态下的供电以及控制在S5状态下USB接口是否有的5VSB供电,它还具有在超频时对内存以最小0.2V逐步提升供电的控制能力。

网友:
请问楼上的高手这个芯片坏了的话会有些什么故障呢?

网友:
明显故障为不过内存。但还可能影响到CPU

网友:
检查内存的供电

网友:
楼主的那么多脚  我的怎么在8脚   W83
                                              310S-N
                                              410GB
上面是这么标的 是一样的吗?

网友(2007-11-27):
今天终于看到这个贴了,我刚收到一块技嘉的848主板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根本没供电! 主板是可以点亮的,就是显示FFFF 。。开始以为是CPU坏了,后来一测,内存一点点电压都没有啊!! 内存供电用的就是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挺难找。   这个技嘉848主板没内存供电,CPU复位、PCI 复位、IDE复位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高手来帮下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