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换电路板

楼主(2007-10-23):
我有两块迈拓硬盘,
一个120G盘体坏了,一个80G的电路坏,可不可以用120G的电路代换?

要是可行怎么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恐怕不行,硬盘的电路板有一些即使是容量型号相同,固件版本不同也不能代换的。

网友:
刷固件再说

网友:
哦,谢谢版主.我不是专业维修的,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固件版本不同也不能代换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有一些即使是容量型号相同

网友:
这么看来换板是不行的了?

网友:
80~和~120的不能换~~
找个一样的~~

网友:
不过我换了,还能正确检到(80的硬盘换120的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