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X1000的本本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7-10-23):
compaq X1000的本本开机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啥原因。。。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流表的动向以辅助叛断

网友:
看看适配器插口有无虚焊

网友:
我的那个本本是进了水   主板着烧了  换板...

网友:
板子没法修。退还给顾客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那也可以看看烧到哪里啊,插诊断卡再说啊啊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可以修复,可惜了。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存在严重的脱焊,显卡,内存槽,焊一下就行

网友:
是南桥虚焊,这是他的通病,你加焊就好了.不然你可试着按着南桥开始,鼓掌一目了然

网友(2007-12-09):
这个本,虚焊比较严重,内存槽和显卡,主板上的和显卡上的都焊一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