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714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10-23):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主板..V星的6714的..PW短接.无反应...于是拆之开始进行第一部的检测...

1  PW的5V正常....

2 CMOS电池3.06V

3PCI的14角3.3测试正常...

于是简单的打了一下ATX的各电压对地阻值...感觉没什么问题...此时维修陷入困境..由于本人能力有限..

于是短接..绿.黑..来进行强行的供电...诊断卡上电压显示正常..无IRDY 无FRAME  RESET灯常亮....开始测试各点电压..CPU1.5左右..

内存的供电有VTT的1.3和主供电的2.5V...用打阻卡能测到CLK  FRAME IRDY 电压.....只是无RESET...IO的61角的5V也有..

维修无法进行了...用手摸各芯片..只有南桥微烫.......   现在不知道下一步到底 要测什么东西了..

各位高手请进.......给点建议.....最好说得明白些.. 如果说告诉我..跑RESET的线路..我还真有点费劲..

如果说换IO之类的或者南桥...你可以这样告诉我...别修了....

网友:
刷BIOS,
南桥的PG信号,
查门电路,
南桥。

网友:
你还没测到的点是南桥1.5VSB或者1.8VSB,IO或者是MS-X的RSMRST#信号等,这些都是开机必须的电压与信号。

网友:
如果南桥1.8V电压正常,建议刷BIOS

网友:
电都加不上就量测其它信号啊?老大你高级会员怎么得来的?“顶”,“支持”,“学习了”换来的吧?
关于你说的
各位高手请进.......给点建议.....最好说得明白些.. 如果说告诉我..跑RESET的线路..我还真有点费劲..如果说换IO之类的或者南桥...你可以这样告诉我...别修了....
我觉得还不如像直接告诉你出门右转第三个垃圾箱里有几个面包这样的回答来得明白。
找个intel架构下83627是如何上电的图纸看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纵观整个论坛就那几个问题,“我的主板C1啦”,“FF到底应该怎么修”,人是越来越多了,可精华帖越来越少了。看来真的必须要到VIP区去了。
另外对五楼的说句不好意思,不懂咱虚心一点行吗?

网友:
我不同意3楼和6楼的意见

如果强行加电可以开机的话,先处理其他故障,再处理开机电路,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网友:
说句实话...这个高级会员是时间得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东西还真不多...你看我发的贴子就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只想说..我修的东西是很简单的那种..我们这不以维修为主.但一定要有一些知识的.. 如果有大问题..我可以告诉它南桥..北桥之类的坏了..如果像IO什么的坏了..我还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件....老板找我这样的人..主要是能处理一些问题就行了..不行就换主板了..换新的挣得更多..没办法...手里的东西....只有一块万用表...从基地买的打阻卡..假负载之类的小东西...换个MOS管啊..换个电容...换个晶振...小的芯片..还真没什么...只是遇到这种比较大型的东西..还真不知道怎么的..

不过...我已经成功换过一个PCI插槽...一个AGP....两个AGP的接口...一个CPU的底座...都成功了..还修好了几块简单的主板....但是.....一些比较感觉难整的..什么信号之类的..一点脾气都没.....

在此只能像论坛里帮助过偶的朋友说声谢谢.... 我会努力做一些事..但是..问题就摆在眼前..我也只能做了...如果有不懂的..我只能上来求助一下...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去仔细看新手区的贴子...我看得已经差不多了吧....如果着急..我是没那时间的....只能等有时间了再看......

网友:
V星的主板有专门控电的芯片。象这样的板子坏了并非是往常的查法,要先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