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利浦 107S7 17纯平如何进工厂模式.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0-23):
请教: 飞利浦 107S7 17纯平如何进工厂模式.?
工厂

网友:
试试下面的
同时按住[亮度]及[对比度]按键后再开机,约3秒后出现工厂OSD

网友A:
不是的,这种方法不适用于107S7,后来我在网上查到,它进工厂模式的方法是。
在开机下,在OSD菜单下,找到窗口缩放选项,一直按住它,直到出现工厂模式为止。
我调式了一下,修好了。这台显示器偏绿色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