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带示波器功能的atx电源检测工具,大家需要吗

楼主(2007-10-23):
可以实时看8组电压的波形,接到电脑上看,同时显示和记录

对一开机就保护的atx 故障判断特别方便

网友:
需要,快点发上来吧!

网友:
没什么大用吧!直接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10人需要,我就去做一批
因为要做pcb,费用还是比较高,估计要100元一套

基本性能如下
usb 接口
输入电压 0-15v 6路
             0- -15v 2路
采样率 100次/秒
分辨率 10位

网友:
对一开机就保护的atx  根本来不及测电压

用这个仪器就可以完整同时看到上电各路电压的波形和幅度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恩~
支持LZ
不过本人不会维修电源 只能精神上支持一下!

网友:
电源确实难修,挺复杂

网友:
楼主发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电源挺好修的,感觉楼主说的东东作用不大,打阻值也能大致判断故障所在和维修方向

网友:
支持一下,我可能需要一个
我会用它连接比如主板上的电压点,用来检修一个莫名故障
我建议大伙可以考虑,楼主最好发表一下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A:
维修ATX电源,根本用不着你说的工具 万用表足够了,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楼主,比如我用它连接DDR_VTT,可以长时间观测/记录其波形不?

网友:
跟贴了,希望LZ再详细些介绍介绍啊
有实物图吗?

网友:
电路图,输入部分的分压电阻省掉了。

优势就是可以长时间观察

网友:
其实这个工具用在维修上就可惜了,可以用来测试电源的好坏,以后买电源带上这个东西,先测试一下再买,这东西有前途

网友:
有做好的实物图没有?
发个看看
想买

网友(2007-11-23):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

网友:
修电源容易吗。你说那话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没修过几个电源。二是你是个正真高手,但高手一般是沉漠的。
能有一个好的工具说明你能跑在别人的进面,当然前题是你会用好它
我强烈支持大哥做好产品
我定一个

网友B:
我个人提个建议,做个能检测主板供电电压和电流的仪器,12、5、3.3、SB5、-5、-12等路就可以了,这个比较实用修板。最好还可以单独控制单一回路供电,那一路短路,就可以查出了。

网友:
不錯啊!發個實物圖來看看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我也要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确实难修,挺复杂 只要下工夫```````````````

网友:
电源不会难修啊,起码比主板简单多了,但只有品牌的电源才值得修,垃圾电源修的话还不够工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提个建议,做个能检测主板供电电压和电流的仪器,12、5、3.3、SB5、-5、-12等路就可以了,这个比较实用修板。最好还可以单独控制单一回路供电,那一路短路,就可以查出了。

这个倒好办

网友:
我也要啊!!!做好了我也定一个!

网友(2008-01-10):
能发一个清晰的图吗?最好还带PCB图更好 谢谢了先

网友:
能发个实物图看看码

网友:
就只能测电源吗?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呢?

网友:
这东西用来检测电源品质比较合适吧,可以看到电源输出有无尖端脉冲之类的东西.个人感觉被动PFC的电源就比较容易修,如果是主动PFC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呵呵,我修不来电源,感觉那个东西复杂,先学修主板,在学修电源,这个应该是好东东,现在我用不上

网友:
那个说的电源难修.我晕的起哟.交200块钱,我交你.

网友(2008-02-21):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得了,如果要东西实用对a/d的采样速率要求比较高的,低端的数字示波器观测电源都还不行。

网友:
好,有总比没有强,我大力支持你,快快做出来吧

网友:
太好了!我定两个

你在那里啊?  我定两个.  我的QQ. 385288950      电话  137171954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ATX电源,根本用不着你说的工具 万用表足够了,杀鸡焉用牛刀.

支持一下你的看法.!!!!!!!!!!!!!!!!!!!!!!!

网友(2008-03-31):
电源好难修,我支持大大,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西,望更多的网友能够提出更好的东西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同来进步

网友(2008-05-09):
哈哈哈,版主的签名很有意思了。学习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