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启动

楼主(2007-10-23):
技嘉主板570SLi要COMS放电后才能启动,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
每次都需要这样吗?

不清COMS提示什么?

网友:
跳线放电还是COMS电池放电?

查COMS电路!

网友:
检查CMOS
更换32.768及电容,这个属于易老化的原件

网友:
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为什么“COMS放电后才能启动”是32.768及电容老化的问题。

网友:
本人曾修过2块有类似故障的杂牌主板,都是COMS电路电容引起.

网友:
查COMS电路!

网友:
只有不断学习在会有进步

网友:
学习学习在学习,只有在不段的学习中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