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问题关于cpu电压的?

楼主(2007-10-23):
磐英6p5gv-ml主板 ,是775的我暂时没有u没有真正的上过u.只是原来的时候上电就短,最后测的是cpu供电部分,修好后有点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刚开机cpu供电是1.5但是慢慢的降,一直到0.74停止.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真正的cpu来上,我也是不知道好还是坏.开机同时而且复位后慢慢的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随着cpu电压的降低而变亮,我怀疑还是有问题.
    哪个高手帮个忙了

网友:
一没假负载
二没CPU
Vcore的板建议你先放一放

网友:
谢谢  老大我最崇拜你了

网友:
不懂!!!好深

夜雨十三天 -10 不遵守版规,警告!任何形式的灌水都是 ...

网友:
供电1.5正常!!上CPU事实把!你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吗!!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