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始终显示ff代码,点不亮

楼主(2007-10-23):
是不是跳线没设置好
点不亮

网友:
显示FF应该是主板硬启动没完成,所以没有跑码.
你先看BIOS22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说清楚一点了,不跑码有很多原因啊,CPU工作条件要正常才能跑呀,供电,时钟,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I/O的问题,建议更换I/O试试

网友:
摸了南桥烫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CPU座空焊、BIOS、南桥、北桥

网友:
把诊断卡的金手指擦一下,有可能是小毛病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检查下去

网友:
FF 00 表示不过CPU,放假负载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啦,参考电压啦,复位啦,时钟啦,北桥坏会引起CPU不工作,还有串行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I/O坏了也会引起CPU不工作,因为这些东西里面有几条系统总线连接到CPU或北桥,系统总线短路了就会引起不工作啦......

网友:
南桥烫手,看1117一脚是否短路,3.3V,5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