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936焊台那种质量最好呀

楼主(2007-10-23):
热风枪936焊台那种质量最好呀?三剑、赛克、安泰信的那种最好呀?

网友:
安泰信的好!我在用.

网友:
我用。安泰信936,但听说三剑936用白光芯加热回热更快。

网友:
我的也是安泰信的`~两年多了,还蛮好用

网友:
我也安泰信
我的是937D
效果挺好的~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白光的好 o(∩_∩)o...哈哈

网友:
快克,安泰信

网友:
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都是推荐我们买“力维”的风枪和焊台,我买了一套,有用过的么,质量怎么样呀?

网友:
可是安泰信的没有数码显示温度的呀?

网友:
我有一台是卡达的 ,带数显的,还可以。现在在淘宝上看到 赛克的带数显,100元

网友:
鄙 视,居然不可以下载

其艺 -2 这里有什么东西下载?

网友:
卡达的做工是不是很差呀!里面焊接粗糙.不知其它焊台做工好不好的

网友:
是啊,卡达的,我拆过,!里面焊接粗糙. 但也没坏啊。呵呵,我想再买一台别的,一台3c头,一台k型头

网友:
我没有用过936焊台,现在也打算买一个,不知大家焊接时使用什么形状的焊头?

网友:
基本上用的是3c的头.不过k头的听说也很好用.不过我觉得还是原装的白光头好焊接些.其它的头浸过松香后就会发黑氧化上不了锡

网友:
如果钱多一点,建议买二手白光942,价格大概350-500元,将来都要用来焊无铅的板,功率要70W才差不多,国产的大都有有功率虚标问题。

网友:
国产里面就是安泰信的好

网友(2008-01-30):
請問白光的熱風槍好用嗎?二手品售價400元還可以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