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偏转

楼主(2007-10-23):
我没见过显示器有7条线插偏转的,尾座电路也不同,不知能不能改电视,改电视效果如何?

网友:
尾板的问题应该不大  扫描的问题就要看了 有没有偏转与主板插座的照片??

网友:
呵呵.这种显示器确实有点怪.

网友:
你把偏转插座的电路板面照一张下来。尽可能把范围照大点。

网友:
是不是插座里还是TILT电路,即水平倾斜校正线圈。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还真不多见
还是看高手解释

网友:
图不太好看,能说说那7根线分别去了什么地方吗?

网友:
其实这7根线中,真正用的还是4根线.有些线是相连的/

网友:
行偏转两两并联 , 2根场, 1根地 .

网友:
看来我是搞不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
好难啊

我部 能 下载啊    可惜啊  急死人了     好想学啊

网友:
应该是SONY老款17或者20寸柱面,偏转的两根红色两根蓝都是分别接到一起,为行偏转线圈,黑色接地棕色黄色是场偏转线圈,一般效果现在已经不理想,改电视背功费时不建议,只作为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