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2电池故障

楼主(2007-10-23):
IBMT22电池老化,找人解锁并更换损坏电池,但出出奇怪现象.充满电后,若不运行程序,可使用2个小时,若运行程序,则放电至93%时立即降到6%,电池报电量低.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是什么问题导致?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好啊

网友:
电池内检测集成块有问题吧。

网友:
换电芯了?  我遇到过  换了六节电芯就 OK

网友:
不知道别人给你换电芯时有没有给你刷一下电池内部的码片,ibm换了电芯后都要从新刷下的,不然很容易造成数据错误 ,影响使用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就是说现在用的还是之前的记忆芯片。但他不运行程序怎么就可以用2小时呢

网友:
学习中。。。。 有没有解决好啊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我们老师也说过这样的问题,是给你换芯的时候肯定没给你的电池芯片没加电,所以就默认为还是以前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