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求救硬盘问题

楼主(2007-10-23):
今天我客户 一机器打开文件,死机后,重启,进不了系统,我把硬盘挂在硬盘盒上,系统能找到盒子驱动,挂载硬盘过不去,但是系统属性里能看到USB的硬盘了,但是看不见盘符,后我想重装系统,安装到选择安装在那个分区的时候,发现,硬盘只有一个区了,分区表没了,因为硬盘设密,没办法带出,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这是啥问题,用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啊,多谢了,数据万分重要,但是又涉及重要秘密。客户比较急,请大虾们帮帮忙吧

硬盘是WD 80G 的IDE ,以前分区装系统的时候,DM的那个软件也加载在里面

网友:
既然又涉密又重要就应该找个高手!
你这样现炒现卖的方式不一定稳妥!
你可以尝试用DISKGEN恢复分区~但是一定要确定你可以应付的了所有的突发情况!

网友:
先确认你的硬盘 认不认得到盘  再看有没有坏道

有以上硬件问题   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没硬件问题  简单很好搞定

网友:
昨天搞了个WD40G的,一样问题.

哈哈,我的没有多少机密,让我带出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