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845GL被雷击后的怪问题

楼主(2007-10-23):
前阵子接到一客户一块联想845GL的主板,说是点不亮,接上电源,插上假负载通电,复位电路不正常,用手触摸发现RTL8100网卡芯片通电后发烫,(**&^*&)暗喜,断电后拆下芯片再试,复位正常,装上CPU,内存,通电后一路小跑,亮了!~~因为手上没8100的芯片,建议客户自已去买块PCI 网卡,收钱~~搞定
第二天客户就回来了,说是上不了网~~接上机通电一看,设备管理器下面的网卡为!号,换槽,...还是原问题,换网卡,还是不行,后来找了块好板拆了个8100装上去``NND,还是不行`~看样子真的是把桥也劈坏了`~

网友:
屏蔽掉板载的网卡看看~
类似故障的南桥一般都不稳定!

网友:
我也碰到过,给客户装了个USB接口的网卡

网友:
咦?

加网卡是否能解决问题,你们不做测试的吗?

网友:
雷击过的一定要测试稳定性,很多故障让人头疼

网友:
你把..集成网卡屏敝试下加外接的

网友:
我也碰过过这样的问题,拆了网卡芯片,可以点得亮,PCI槽用不了了.而且南桥有点烫手.后来是给朋友换了桥才OK的.

网友:
桥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10个能坏2个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