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正常,但是带主板开 ...
联想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正常,但是带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即停

楼主(2007-10-23):
电源是联想锋行机器上的,有液晶显示器电源输出接口。放置一个多月后开机无反映,查,主板烧坏一个供电管子(不是我修的),用别的电源可以正常启动电脑。用原带电源就出现第一次加电风扇一转既停,然后再次开机加电无反映。电源我没查出明显损坏。希望各位老大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用别的电源可以正常启动电脑,明显就是电源的问题了,不是品牌机上的电源就是好的

网友:
老大~~我是想知道这个电源的故障所在,或者有个查找的思路也成,我想知道应该是电源的哪个部分出问题了,我感觉是负载不好。

网友:
负载问题,它所要的电流量,这个ATX供应不了。拆开电源,查一下各输出电压,还有就是电容的问题,我以前碰见过,就是电容全鼓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 , 多是电容问题 , 还有431 .

网友:
先使用假负载,进行检查,主电源是十5V,可从这一部分开始检查.

网友:
楼上,没有内因会鼓起来?外因好象不行吧!

网友: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要查-5,-12V输出。还有要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要先1查输出电压的电容,还有2主开关管性能差,或3它们基极上50V1微法电容坏,4还是主滤波的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那就是电源问题,那不是明了的吗

网友:
电源问题,试着修一下把

网友(2007-11-29):
用别的电源换上如果是好的话,那就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说用别的电源是好的吗??不是说明就是电源的问题!! 换个电源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原装机上的电源不是说换就换的,规格不同让人家怎么换呀?向售后搞个原装的至少要300RMB,兄弟还是认真修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些原装机的电源不同,楼主修一下吧

网友(2008-01-25):
呵,查查输出的+5+12V等的肖特基二极管吧,换了就搞定了。

网友(2008-03-11):
原装电源看来还挺难搞的。楼主要加油啊

网友:
查主电容和5V电压 加负载测试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里面的一个1000的电容鼓了,我修过好几个联想品牌机里面的电源都是那颗电容鼓了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绿色的线是不是PSON线,请答我

网友:
品牌机就是不好换,前几天修个dell的电源,dell800张嘴要300多还不带安装费,品牌机还是自己修的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带不了负载 :) :)

网友:
查开机电路,你没有说具体情况,如果是TL494 死区脚控制开机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那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联想的电源,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原来是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后,空载正常。上主板不行。搞了一天还是原样。

网友(2008-04-17):
我感觉是电源里面的一个1000的电容鼓了,我修过好几个联想品牌机里面的电源都是那颗电容鼓了
正确

网友:
我同事的一台刚好也是联想锋行,也是楼主所说的现象,鼓起的电容已经换了,但故障依旧,不懂修了,同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这原来有一个联想的刀把电源,就是一接12v辅助供电就保护,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这里也是一台老联想的
现象一样,换电容前,无输出
,换电容后能带风扇,但一插主板就无反映了。
郁闷

网友:
电压正常,带不起负载,即使电容没鼓,换一下,也许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
好像这个电源是航嘉OEM的吧,型号可能是HK328-51BP,我手上03年的海象380电源也是航嘉代工的,基本上跟这个型号一样,前段时间也是突然就坏掉了,打开看,发现输出电容全部鼓了,昨天才换,但是发现这个板上的焊锡超级硬,我的30W的烙铁基本上对它没反应,准备换烙铁再焊。
顺便问一下50W的内热烙铁得不得?

网友:
那一带负载电压就下降,12V下降2V..5V下降1.5V..是哪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