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论坛的资料,今天修好了一块主板

楼主(2007-10-23):
从注册后就经常来论坛看一些高手的维修经验,今天一朋友送来主机一台,插上电源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又把主板拆出来,换了一个电源,短接开机针还是没有反应,就试着先把COMS电池拿下来测了一下,电压2.61V,在正常值以内,把COMS放电的跳线跳到2.3针放电,再短接开机针,屏幕上有了显示,如果在以前就会判断主板坏了,要换主板的,谢谢各位高手的经验,我会经常向你们学习的。

网友:
我顶你吧 你太有财了 向你学习

网友:
警告各位 任何形式的灌水都是危险行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原来都是板卡级的维修,主板的维修刚刚开始,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请教,谢谢你

网友:
咦?

BIOS设置不正确,不应该完全没反应的呀?

至少CPU风扇会转呀?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才注册10天,就有成绩了,不要骄傲,以后的路还长呢!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你短接了2,3针,那么bios还能保存吗,他拿来前估计也没有动跳线吧,我觉的主板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主板肯定还有别的隐性毛病,不会这么简单的

网友:
还是有点问题的扳子,但还是有进步啊~~呵呵

网友:
看了论坛的资料,对我们的确有很大的帮主的~~~

网友:
我碰过华硕的一些板子,点不亮,不报警,然后清除下COMS就好,也怪???

网友:
清一下COMS后点亮我也碰到过

网友:
高手啊...我都不会独立修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