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飞利蒲107C4奇怪故障

楼主(2007-10-23):
飞利蒲液晶显示器,107C4.开机有字符显示,就是不出图象.信号线没有问题,加上信号绿灯亮,拔掉信号线有检查信号线的提示.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降底刷新频率试试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先把分辨率降下来。不行看看行场保护IC是不是有问题了,还有在黑屏时主板给高压板开关信号了么。供电正常么。把各点电压说出来了。

网友:
分辨率是用1024X768,刷新率用60.电压12V,5V,3.3V都正常,黑屏是背景灯亮,触动按键马上有字符出现,是不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