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12寸的屏幕可以用在现在的新机器上吗?

楼主(2007-10-24):
老式12寸的屏幕可以用在现在的新机器上吗?是不是分辨率上不来,
另外还会有什么问题不足?
谢谢
新机

网友:
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这个屏改显示器。还是直接接在别的板子上啊 。这个不屏不能直接接在别的板子上但可以自己改。加驱动板和高压板。加外壳自己做显示器,分辨率不是很好最多能上到800*600

网友:
主要看你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现在12寸屏的本本都支持1024呢...
[
]

网友:
呵呵,现在能拆的12寸屏还没见过能上1024*768的,这种能上1024*768的屏是这几年才用在高端的笔记本上的,没人会把那么贵的笔记本拆屏来改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