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热风焊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4):
我的快克850热风焊枪,把风力扭调到最底可还是有风,是不是毛病?如果是毛病,怎么修?

网友:
风力到底当然还是有风,只是最小嘛.你要不要他有风..直接关了了事....

网友:
没有风怎能散热? 要不还不把里面电线,胶管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