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尖万用表表棒

楼主(2007-10-24):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 笔记本维修专用特尖万用表表棒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08ef90f8f28f.jhtml 就是贵了点!!

网友:
15块很便宜了~
我想买的那个福禄克的表笔要500多
没舍得!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价位,有没有图片,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
15很便宜啊,就是看这笔质量不好,要是福禄克的100左右就好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啊
用缝衣针改一下
特好用~~~~~~~~~~

网友:
楼上说得好,还是自己做得好

网友:
那么贵的么?

网友:
其实需要尖细针头的也就是主板检测那里,自己完全可以做-----用家里缝衣服的针(如果嫌长可以剪断点),再用电源接口上的线卡口,直接把 衣服针卡在表针头上就可以了,这办法又经济又实用,不用的时候可以拆下,很简单。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0335cad45e4f.jhtml
这是你们说的福禄克表笔吗,好像不太贵呢

网友:
我都自己用锉子锉的 !可以挫很细!

网友:
不建议大家买这种,表笔的质量太差,看上去是塑料杆的,线也不好

大家完全可以买淘宝上的二手FLUKE表笔,然后自己加淬过火的缝衣针来用,效果很好,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方法是将针取适当的长度,然后用硬盘数据线里的那种线铜丝仔细的捆到表笔上,用烙铁加锡固定,使锡能整个的把捆线的部分包满,然后用打火机烤针的头部,再用水冷却一下,达到淬火的目的。就行了。

PS:15元的价格到是不贵,不过要值才行。

网友:
买来的表笔我到现在还没见过非常细的,我们也是用针接上去的。但是我们用的这种针非常牛B,是ICT上面用的探针。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是硬度非常高,有的人表笔已经用了几年了,基本看不到有磨损的迹象。

网友:
截一节大小合适的多股电线,去掉线芯,将一支大头针用去掉线芯的线皮套在表笔上.又方便又实在又简单.

网友:
好好学习,都有方法啊

网友:
真是大开眼见.我也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