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蓝屏

楼主(2007-10-24):
主板后面口被烧过   USB口应该连线了
以前键盘鼠标的PS2口都是好的  后来被不知道的插过几回U盘 把PS2口都烧了
现在接的USB 鼠标 键盘
平时不蓝屏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一下键盘  就蓝屏    就是 动键盘蓝屏   不动键盘没事

网友:
历史惊人的相似,昨天碰着一台联想机,也是USB键盘,USB MOUSE 又串接在USB键盘上。

一直用MOUSE就没事,偶尔一碰键盘就蓝屏,不定时发生。
我判断是键盘有问题,今天让客户拿个PS键盘回去用几天,看情况如何。

网友:
换一个USB键盘试一下

网友:
键盘没问题  我键盘和鼠标是分开的  插的电脑的前置接口
换键盘也一样  换内存也一样
我怀疑是不是主板usb这快有问题呀

网友:
我记得USB键盘好像与某一版本的QQ发生冲突,造成蓝屏死机。

网友:
开不开qq都一样  好好的 不知道怎么按一下键盘 就蓝屏了

网友:
系统没问题吧? 以前遇到过是系统的问题。 重新分区就OK了。

网友:
就是刚开机,一动键盘就蓝屏。   换了系统就OK了。

网友:
肯定不是系统,系统冲装过,也一样  绝对是主板硬件问题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负责USB的IO 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负责USB的不是IO吧,是南桥

网友:
是不是USB的电压关控IC坏了,要不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多故障,维修彻底吗?

网友:
是IO出了问题子吧?

网友:
前两天彻底开不了机了   呵呵
等我学会维修了先来处理这块板子

网友:
南桥

USB是南桥管理的,你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细看下有小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