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怪毛病!从来没遇到!求教高手!

楼主(2007-10-24):
本人客户拿来一块845主板,板载网卡驱上后显视叹号,无法启动,网络连接里不显视本地连接。插上一块独立网卡后,叹号消失,但只出现一个本地连接,网线插入到板载网卡后可以正常上网,但插入到独立网卡后不能上网,右下角显视网络断开,在BIOS里关闭板载网卡则都不好使,系统重做后问題也没有解决,在这求教高手,最好能详细回答。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中断冲突
使用软件刷洗BIOS 加参数

网友:
把集成网卡折了看看.

网友:
重新写bios,看看吧

网友:
中断冲突,在BIOS可设置一些设备的端口,如串口、并口等,将中断改一下
再不行的话,将板载网卡吹掉

网友:
我觉的是BIOS

我觉得应该是BIOS中毒了,病毒把BIOS内的设置改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有待高手解答 我好学习下

网友:
谢谢回答问题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