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U 刷BIOS 不成功?

楼主(2007-10-24):
今天有个GA-8IE2004P的板要刷BIOS,在官方网站下了最新BIOS,用280U刷,却提示文件格式错误。。。?下了几个版本的都是这样的提示,刷不进去,真着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望指教
刷BIOS

网友:
你看你文件的扩展是什么?
BIN ROM都是标准的BIOS文件名~
另外在编程器里选择模式的时候都是选择BIN模式!

网友:
看BIOS文件是用什么格式的,最好是.bin,就不会出错

网友:
BIOS文件是用.bin格式的才对哦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把原芯片内容读出来,保存,他没有生成后辍
我自行给加了个BIN的后辍
但就是加载错误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因为是技嘉的主板,所以BIOS都是.f5 .f6 .f7之类的后缀。。。
郁闷啊 第一次用280U遇到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