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07-10-24):
显示器 老闪 黑屏 什么问题
刷新一下也黑屏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晰。

网友:
怎么个闪法,怎么个黑法,你都做了哪些检查?你要说清楚呀。你要是遇上十三天早就给你扣分了

网友:
就是亮一下  黑 一下呀     一刷新也变黑

网友:
想删了你这个贴.
自己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都没有排除,,
问题也没有针对性.

网友:
我晕,怎么我想下载个附件也这么难,哎

网友(2007-11-23):
亮一下  黑 一下,可能是消隐电路的故障,你试试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