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p4dx主板换了电容后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0-24):
是什么原因阿诊断卡显示ff

网友:
北桥发烫是不是北桥挂了阿

网友:
看看北桥的供电电压,

网友:
没有换电容前可以点亮吗?北桥供电电路正常吗?

网友:
换电容前点的亮的阿换了就不行了前面还无电源

网友:
你的电容也不知换对了未?换电容时该不会碰旁边的元件了吧?

网友:
同个型号的阿奇怪了没碰到阿

网友:
电容原值带换.可能换上的电容 有问题 在换换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
我上次就遇到一块板子
忘记是什么板子了
好像是华硕的
他的电容标记和别的不一样
图了一半的那边是正极
一般的图一半的是负极
你看看了,是不是搞反,或者直接拆下那个
少一个电容如果板子没问题一样可以点亮的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到没这么严重了,只是跑26不显示罢了,到现在还没查出原因。。。。也舍不得扔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把主板搞断线了吗...........................

网友:
静电,漏电都有可能。

网友:
恩,不行就从整几个上去看看

网友:
我的找几个师傅看了,都说是北桥坏,我就不信,那天有条件了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