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772显示器,起振有高压,马上就保护,测80V电压没有来。

楼主(2007-10-24):
benq A772显示器,起振有高压,马上就保护,测80V电压没有来。

网友:
查XRAY脚的电压是多少,还有二次供电,使用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高压一升起来就保护的检修思路:断开二次升压看是否还高压保护.如还保护.检测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检查X射线保护脚外围元件.代换高压包等.如断开升压一切正常.说明升压电路有问题.一般就是升压过高引起的保护.检修升压反馈控制电路.

网友:
我有一次检修联想彩显,毛病和这相同,查好久才查到二次电源稳压取样电容坏!  你可顺我思路查,也行有用呀
二次电源稳压取样从高压包出来的.

网友:
benq A772显示器,起振有高压,80V有,马上就保护,保护后测80V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
本机型采用高压包提供80V电压,是不是和高压高有关,

网友:
把80V的视放供电,断开,有时候视放芯片,短路,也会造成,80V没了

网友:
断开80V到高压包的一个跳线或电感,打电流档串进去,看开机瞬间电流是多少500MA以上的话,查行管,逆程电容,看有无明显短路,不行的话要换高压包试试了!

网友:
80V有的是+B有的是视放电压,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现在是换了高压高,有显示了。但是右边有1/3不能显示,调节菜单里的左右拉伸,或移动,他只能往有图像的一边拉伸,

网友:
我买了一个聚焦器,不知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