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晶震(32.768)的一只脚连接的电容对地短路。

楼主(2007-10-24):
首先主板点不亮(不通电)。查原因是电池到电池跳线中间的电阻断路了。换上就有电压了。但还不亮。查原因是主板晶振(32.768)的一只脚连接的电容对地短路。取掉电容和晶振,电路还是短路。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装电池后.用数字表测一下晶振两脚有没有电压!!!大概一边是0.7V-1.几..V.另一端要比这端高0.7V-1.几V
都没电压的话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仔细测试后还是短路的,是南桥挂了.

网友:
应该让高手看看帖子,我好学习下

网友:
“取掉电容和晶振,电路还是短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电容好的,也没短路,晶振本身也是好的那一定是南桥问题了...在排除南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前应该测一下南桥是不是有3.3V工作电压

网友:
上面总结的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