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 屡烧高压包是怎么了。

楼主(2007-10-24):
最近遇到一台KTC 700.烧高压包和。9脚外围的3个电阻。更换后测试行部分电压都正常。可是用户两天就把显示器抱回来了。故障一样。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没有。可以讨论一下啊。

网友:
1:确认高压包型号是否是原装型号.  2:高压包ABL脚所换的元件大小是否和原来的一样. 3:高压包ABL脚的所有元件是否全部检查完.

网友:
给个图纸给你看看,     也许对你有用!

康冠图纸

网友:
屡烧高压包??你换了高压包后再烧?高压包是怎么个烧法? 是只烧了9脚外围的元件还是高压包真的也再烧了? 烧9脚外围的三个电阻,9位外围有好几个电阻的,烧哪三个? 我认为你找换一下9脚上的C644电容。再把其他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