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810主板通病没搞好

楼主(2007-10-24):
基本都是一样的故障:插电能点亮(按power_sw)进系统,各项功能正常,软关机会提示:现在可以安全的关闭计算机了(系统当然是好的).用摄子按power_sw跳针,能断电,但摄子拿开又重新加电工作了.像这种情况都和那些元件有关系,也换过IO,好像也不行.1117也换过.BIOS倒没刷过,不知和BIOS有关系没.现在把图片也传上来,希望朋友帮助解决下.多谢!!!

网友:
电源管理设置的事情吧

电源管理设置的事情吧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你改一下高级电源管理选项就行,以前经常用到这个问题,是因为bios比较老的原因

网友:
二极管阿有可能被击穿了

Chinafix -6 胡乱回答问题!

网友A:
看到了,你把跳线跳反了,这是810通病,CMOS跳线调正常不开机,跳反能开机,但是关不住机,南桥线路问题,加焊南桥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你把跳线跳反了,这是810通病,CMOS跳线调正常不开机,跳反能开机,但是关不住机,南桥线路问题,加焊南桥就可以解决

是哦,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谢谢!牛!!!

网友:
今天加焊了几个板的南桥,还是一样,这破板真难搞,也怪自己技术不行,学习中...

网友B:
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或者是BOIS版本比较老,不支持XP。

你有没有换成WIN98系统测试?

网友C:
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

支持2楼与8楼的,高级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在BIOS里设置好再装一次XP系统应可以的,老板装XP经常会这样.这板以前碰到过,设置回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跑线跳到正确的位置,换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
BLOS的设置问题,你看一 下BLOS里的电源管理模式 ,改变选行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还原一下BIOS初使设定试试啊

网友:
大家都说的有点不正确,如果是设置的问题,为什么用镊子一直短接开机针可以关机,一松开就又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或者是BOIS版本比较老,不支持XP。

你有没有换成WIN98系统测试?

同意 绝对是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呀,启用一下,高级电源管理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以前经常遇到过的.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查下COMS电路和南桥边上的晶振。

网友:
一插电源就开机,还关不了机,这就是14脚绿线旁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查下COMS电路和南桥边上的晶振。

感谢大家的讨论,很多基本工都做过,如加焊南桥和换晶振,清除COMS..我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肯定和主板的电源管理设置方面没关系,大家想想,主板出厂前都是默认值的,肯定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设置问题,我想清下COMS或还原设置就应好的.

网友:
估计还是ACPI模式的问题,BIOS里要设置,系统里也是要设置好

网友:
估计不是硬件上的问题,这种问题修软件的时候很长见的,在BIOS里或在系统里设置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很多基本工都做过,如加焊南桥和换晶振,清除COMS..我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肯定和主板的电源管理设置方面没关系,大家想想,主板出厂前都是默认值的,肯定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设置问题,我想清下COMS或还原设置就应好的.”‘

我遇到过多次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在BIOS里启用或关闭高级电源模式,升级BIOS,相信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家的讨论,很多基本工都做过,如加焊南桥和换晶振,清除COMS..我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肯定和主板的电源管理设置方面没关系,大家想想,主板出厂前都是默认值的,肯定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设置问题,我想清下 ...

迷信啊,很多板子默认了lan enable的。

网友:
肯定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在coms里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2楼与8楼的,高级电源管理的设置问题,在BIOS里设置好再装一次XP系统应可以的,老板装XP经常会这样.这板以前碰到过,设置回来就没问题了.
你有没有换成WIN98系统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二极管,能不能具体点,你看下上面的图,差不多在哪儿,图片你另存后放大比较清楚

精英的那款支持两种内存的板"
有支持两种内存的就只有VIA芯片组的P4X266主板了,是不是这款呀?还一定要精英的吗?

网友(2008-04-08):
真是急人,楼主到底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