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口的维修

楼主(2007-10-24):
是主板鼠标键盘口电路原理图,左手边的箭头分别为鼠标和键盘的数据和时钟线,通往IO芯片或南桥;最上面的一个带波形的方框为一个四脚的排阻;下方的四个双横线是四颗贴片电容也可以是一个四脚的排容;中间四个斜放的长方形分别为四个贴片电感;右上角电源VCC相连的FUSE是一个贴片保险元件;剩下右手边的大长方形不用说分别是鼠标和键盘了。在该图中,四脚排阻为一个上拉排阻,一但该排阻击穿会造成电源VCC直连到数据和时钟线上使数据和时钟线上高低变化的电平一直处于高电位而导致鼠标键盘失灵。电容的作用是滤波,跟地线相连,一但击穿会造成数据和时钟线对地短路而一直处于低电平,也会导致上述故障。贴片电感作类似保险的作用,该元件不能导通时会造成数据和时钟线不能跟鼠标键盘连通。
常见的鼠标键盘故障除了鼠标键盘本身坏之外,多数为主板该电路中的排阻或者电容(排容)电感跟FUSE坏,鼠标键盘接口本身很少坏!遇到那些没查电路就说更换接口插座的技术员纯属技术不到家或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网友:
楼上说的是,差了分段和图。

新手们可以先从简单的主板故障维修开始,先熟练一下,增加一点信心。

网友:
是不是转的人家的.图在哪儿?

网友:
就是呀,图在哪呢,看也半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
呵呵  我一般都说是电路板的问题,这样说比较笼统一点,如何你直接告诉客户是这个排容坏了 或者是接口坏了  客户看到就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你要收几十块钱,客户他愿意掏吗?
这是维修商的惯用伎俩!

网友(2007-12-24):
根据楼主的讲解,我修好一块QDI815的主板,故障是开机鼠标键盘灯都亮,就是开机检测不到键盘,下了排阻,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把那张图也贴出来,好让我们这些新手们好理解!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是815的健盘口不用得-+量有不问题是什么回是啊

网友:
有图我可能还看的懂,你的图呢?

网友(2008-03-08):
我也修过一块板,就是换了接口就OK,现在有块是压住接口,键盘灯亮,现在还没得修,到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