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小板无法加电

楼主(2007-10-24):
一网吧的主机烧掉了,烧掉了电源和主板,原因倒是很简单,电源里进了小虫子。

电源是世纪之星的,前半部分电路烧掉了一4.1欧的电阻和一个4148的二极管,光耦烧爆。电源现在开机即保护,辅助电路这部分查不出哪里还有问题,应该哪里还有短路的问题,

主板是红色的杂牌845PE小板,INTEL小南桥,华邦 W83624HF-AW的IO,无集成网卡。
下午拿到主板时,该板不能加电。测IO的67脚只有0.8V电压,南桥无3.3V和1.8V待机电压。手感没温度。开关排针有5V电压,但短接时不能将5V电压拉低。郁闷。
查南桥的供电线路到内存插槽附近发现有一SE8117TA 0619-LF 管子。一脚有5V电压,大头只有0.8V电压,怀疑有问题,换上一CM1117  0212管子,加电测试能上电了,心中一喜。
关机上原带的C4 2.4G CPU、显卡再测试时发现不跳码,再换C4 1.7G也不行。心里大惊。下意识的去摸了板上各元件,发现南桥烫手。
下掉这最小化硬件,光板加电也不能加电了。
现在在待机的情况下再测1117有3.3V左右的电压输出,也就是南桥有待机电压,但是不一会儿南桥就烫手。开关排针有5V电压,但又是老样子,不能将5V电压拉低。(后来再换一AMS1117 0007管子也是这样子)

SE8117TA 0619-LF 是否是普通的1117类型的管子?现在这板子是否南桥已烧掉?是否是因为换了不匹配的管子所以才将南桥烧掉?不能将5V待机电压拉低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开机南桥发烫的话。南桥肯定坏

网友:
现在的疑问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南桥烧掉?

是在电源烧毁的同时已经将南桥弄得神经病了?只是换上了1117管后将病情极端恶化?

还是把SE8117TA 0619-LF 换了其它型号的管子造成的?(现在怀疑这管子是否和普通的1117为同类型型号)

刚刚拿到一块火龙王的845PE的超小板,样子和这块烧掉的主板很相似,达到95%。同样在内存插槽附近是1117M3  0420。那么这块烧掉的板子应该用的也是1117的管子了。

网友:
你刚开始的话就应该强加电试试,南桥是否发烫,如果发烫南桥就挂了,

网友:
你换上去的管子相当于把绿线接地了,

网友:
测量待机电压应该以PCI A14 PIN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