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L的主板工作十几分钟就会死机查供电都正常

楼主(2007-10-24):
一块845GL的主板工作十几分钟就会死机查CPU供电.内存供电.时钟.复位.PCI供电都正常,高手指点一下,还有CPU供电电路中的几个电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你CPU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引起死机。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主板坏,因为我换了主板就不会死机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和桥虚焊吧??

网友:
摸一下主板上是否有零件特别烫!

网友:
大家说的对,要看看有没有南北桥,烫不烫

网友:
测测CPU周围的电容

网友:
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再说,有时间用表打不出来的.只换看得见的不一定行.

网友:
在死机的时候测试一下各个电压及电流!
在就是发烫不发烫!

网友:
这种板子时间一长就像这种样子了.多查查就量量处理吧~!这种问题一般情况只能一样一样的排除解决~!

网友:
换个风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