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怎么写固件!

楼主(2007-10-24):
本人是菜鸟一个。前段时间因为赌气。跟朋友拿了七个MT的盘。保证修得好。结果惨了。张先生能不能帮帮我。做个视频或者图解也好。让我成功修复。以后在也不刷性子了。。
故障:都是因为固件问题。导致认出的都是N40P。
型号都是:6E开头的。。
手头有张启动光盘,里面带有PC3000这个软件。我不知道怎么把在这站上的6E固件刷进去。有个疑惑:是不是启动光盘的PC3000不能刷。。求救啊。。

网友:
张先生不在吗?我还在等你老人家帮忙啊。实在是没办法才来麻烦你的。而且到处发帖也是为了达到50。好去下载站里的那个6E固件来研究下啊。

网友:
做C区.不就生成A区的固件了!

网友:
具体制作方法能否告知下。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在等着学习

网友:
一,跳安全模块加载相应的LDR文件,然后生成自己的LDR文件再加刚刚生成的LDR进去,如果不能生成的话通常就是微代码有问题
二,完后修复四项模块,哪个报错写哪个相对应的模块,比较G表报错就是1B,这表报错就写18,另外把33#也考虑进去
三,如果修复能成功的话不断电退出PC3000并把安全模式跳成正常模块后再次修复四项模块,通常情况下断电就可以认盘了,但也不一定
四,你也可以进C区直接关掉几个外部命令后开SF,也可能修复一大部分故障

你的问题没有针对性,所以也不能一一列举每个盘的故障,另外就是你的工具是光盘版的PC3000肯定是不理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了~~~照做就OK~了~

网友:
6E的盘普遍比较好修,大多数是因为发热过大导致固件丢失,不认盘的如果还没有给外边的维修店修过,修复率有九成,还有一成修不好的是负道区有坏道(SA区),全盘红绿块的就是G表,P表,33,78等模块出错造成的。

网友(2007-12-04):
7楼高人能不能透漏下怎么修6e的盘。。我最头痛就是6e的盘。。

网友: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学习中................

网友(2008-02-27):
新手  学习.....新手  学习.新手  学习

网友:
新手  学习中.....新手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