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的板子

楼主(2007-10-24):
硕泰克:SL-865PE-775L    775的板子.故障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IO为IT83627F-A.测75脚有跳变,72脚就没有跳变,查它的几个SB电压都正常.决定先换IO,换完IO后故障不变,这时不知道怎么办了,无聊地用万用表表笔去开机,看到表上显示的电压为2.5V,哈哈问题找到,测开机针相连的100电阻也变值变为10K,更换后开关机正常.这种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也是无心发现的..对地电阻变大,造成开机电压不能对地拉为0V,2.5V造成逻辑错误.
GA-8IRX:主板跑4E,档在GALOGO画面,刚开始时键盘还能重启机子,但当4E时,键盘不能用了,关机也要很久.换内存和显卡,刷BIOS,IO.SB都无效,最后发现HUB总线由于氧化断线.接线后板子OK.可能是HUB断线造成SB与NB之间通信出现问题.
MS-7057:故障为上电触发电源很快保护,换掉所有的MOS管和推动IC故障不变,把12的小插头不上,电源不保护说明问题还是出在CPU供电电路.先测PWM中的小电阻,最后发现与下管G极相连的2.7欧电阻变大.换为O欧后.故障排除.
彩霸:I845-DDR 故障为CPU主供电6.3,2200滤波电容炸了.换掉电容后,上假负载PWM波型正常,上CPU后波型不正常了.更换PWM所有元件无效,最后没有招把16V2200的电容也换了.波型正常了. 以后换电容不会再换一个两两个了.
MS-6714:有PCI复位,没有CPU复位,测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时就想到MS-5给北桥的桥的RST正常吗?跟MS-5的第5脚线路,来到内存槽旁边断线了.补线后.板子OK.

网友:
厉害哈,在工厂里属于工程师级别

网友:
学学一些经验哟!!!1

网友:
恨天学习的不错啊!
我什么时候也去阿林处镀镀金~

网友:
不错的经验,想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