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的精英主版

楼主(2007-10-25):
主板有时点不亮。芯片是RC415.点不亮症状为电源风扇在转。CPU风扇不转。在靠近主板南桥那片位置,用手摁下或上下掰下主板。就能点亮。以后不动主板。每次都能点亮。郁闷我主板现在不能装在机箱里。只能放在外面裸奔~~拿到维修店说是南桥有虚焊。只有50%把握能修好。修不好就报废。好歹现在能用。我不想当纪念品。如果一开机CPU风扇转了就一定能点亮。总感觉是启动电压不够。因为不亮的时候我如果使劲去拨CPU风扇叶。风扇开始能转了,但这时也是不亮的。

网友:
楼上向问什么问题?!
1)南桥虚焊。加热下,一般能修好。
2)换个CPU风扇。

网友:
换个电源,电扇加油。

网友:
原装新风扇还加油啊。而且我还用过富士康的新风扇。

网友:
明显的虚焊现像,别怕,吹吧。放心吹。

网友:
....
牛在天上飞..你在吹!
兄弟..努力吹!
虽然我不太会.
但我想是虚焊..

网友:
应该90%以上是SB了,自己焊试试,是我我就焊,费了就买了个经验,下次焊就知道要多大火
了.努力尝试尝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