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显示器CT1772PF开机2分钟后黑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0-25):
请教海尔显示器CT1772PF开机2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快速闪烁,是怎么会事啊,
现在问题已解决,重写存储器后正常了.
[
]
黑屏

网友:
谢谢ahmclx (小丑) 斑竹,它是黑屏后,重新开显示器正常,约2分钟又黑,反复.现在问题已解决,重写存储器后正常了.
再次感谢!!!

网友A:
谢谢,楼上分享,前段时期.我这儿有台爱国者 17寸纯平,故障是: 开机20秒图像正常,之后黑屏,指示灯
不停闪. 现在看了你的故障,觉得程序换的可能性很大.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的也是刚搞好,上午接了一个爱国者的虚焊,仔细一看线路板和海尔的那台一样,呵呵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