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长城GW1770图纸?

楼主(2007-10-25):
给一份看看,谢谢。
现在有一个GW1770 显示器 凸屏的金长城牌子,主板上的R509 和 R537 电阻烧焦,看不出阻值, 请问哪位知道这两个电阻的值?
谢谢。 是2W功率。。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全部看了,都不是。。 还是谢谢版主。
显示器后面写着的GW1770

网友:
修好,是220欧/2W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2007-11-25):
帮忙
我手上也有台1770的机子,显示什么都有,但是老是闪,一黑一亮,问题在哪呢,我把二次的630拆了后正常,就那屏幕很小,你接上换了那个630的老问题,还换了那个3843,每次闪的时候电脑行部分有很大,其他的电压都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