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假负载怎么接

楼主(2007-10-25):
刚刚自学修显器示,想请教一下关于候负载的问题。请问用灯泡做的假负载接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接在高压包的第二脚上?就是B+极?我开机量高压包的第二脚上有55v的电压,是不是就是把这第条线划开在这条线上串接一个100w的灯泡?行管要不要取掉?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灯泡起什么作用?它的明暗能说明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是这样接的,也是这个目的

断开主负载(也就是行负载,一般拆下行输出供电部分那个电感),用灯炮当负载,一头接地,一头接要测电压的地方(拆下电感的地方靠开关电压器的那头)(并要简单计算一下是否与行负载相同,如输出只50V,100W只能当16W,如输出100V,100W只能当30W,因为220V交流整流后就是300V)。再用万用表测此时的行供电电压,看是不是与标称值相符,以确认会不会因为供电原因烧行管,这就是假负载的主要作用。

网友:
那灯泡会有明暗变化吗?我修ATX电源的时候把保险管取下把灯泡接在上面,如果灯泡长亮那就说明下面还有地方短路。那接在显示器上是不是也有这个现像?如果长亮的话一般说明什么地方短路呢?是行管还是高压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