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嗞嗞响

楼主(2007-10-25):
自用的美格796FD2嗞嗞响,加焊了RL102还是有这个毛病。
表现为:一通电就“嗞嗞响”。把电源线断开,再接上有时候要这样几次,才能正常使用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加焊电源主变压器边上的,继电器试试. 还有不行,更换大滤波电容.

网友:
查一下开关变压器的引脚,还有次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感有无虚焊。有时能好有时不好,故障肯定是虚焊,仔细看一看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主变压边上的继电器就是RL102呀,3842航向没问题,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响就可以正常使用,我等会再去加焊下次极的整流部分,还有变压器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检查主变压器次级整流是否有电容变质的.好像是从上往下最后一组整流,用来输出7V电压的.最好是取下来看,因为有时是电容下面冒了出来的.另外就是再次检查继电器是否假焊.如再不行的话就更换3842.

网友:
我又加焊了一遍,把那一片的东西都焊了,还有那毛病。。。。晕得偶

网友:
你换3842,然后把取样的39K电阻看看变质了没。

网友:
这应是过流现象,你要查一下次级整流的短路的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