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V星845E MAX (MS-6566E)主板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

楼主(2007-10-25):
网吧的几片V星845E MAX (MS-6566E)主板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能启动的时候怎么用都是正常,不能启动时怎么都点不亮了。有时候还不能触发。试过换内存。刷BOIS。都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有一块是加焊了北桥就OK,还有三块加焊了两次都还不行,

网友:
加焊V星的专用芯片。MS-N。。。

网友:
有时能启有时不能启,你就按不能启来修,PSON IO MS-5或MS-7这些开机电路所用到的元件.

网友:
不能启动时代码是多少?是不能触发还是启动后不走代码或者是卡什么代码吗?

网友:
我也有V星845的主板出现类似的情况,当时我打开主机发现CPU的散热风扇比较松,我就把其卸下,取出CPU用毛扫清理其脚,然后放回,把用来压风扇的弹条的弯度增大使CPU风扇能更加紧贴CPU,一切装好后通电试机马上可用,到现在已经三个月没有复发。

网友:
LZ应该把思路应该整的更清晰
不要胡乱修一气,到最后修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可能是CPU座虚焊了吧!插上带灯的假负载上去看看有无不两的灯先吧!

网友:
我有块845的也是这样的帮障,最后洗南桥好的

网友:
6#的说得对啊,楼主要一步一步整理好再发上来,不然人家都不知道从那说起好

网友:
我手上两块V星845也有类似故障 暂时还没动手修 估计和coms电路有牵连

网友:
我一块也有着问题,但一般我把显卡和内存重插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