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一键飞梭显示器,行幅一缩一缩的

楼主(2007-10-25):
他那行幅一缩一缩的,但是幅度很小,马上又正常,有时是刚开机时候好,过会出这毛病,有时出着出着就好了,有时不好,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补了好多次,有时还在左右边上出水波纹,请教各位大哥
显示器

网友:
输出电压不稳,会造成行幅不稳。。
重点检是电源输出部分的元件,有无虚焊或损坏

网友:
你从122根线 看看外围电路 那种问题大多数 是电容问题

网友:
那你们说有时好有时不好是哪的毛病呀?

网友A:
这个不是虚焊我遇到过,
你只要把行推动变压器供电边,有个160V 1UF的电解电容换了就好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请大家继续探讨1

网友:
我试一下,谢谢呀

网友:
5楼你好,我怎么找一一顿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电容呀
是圆的那种电解电容吗